[求助] 向各位大侠讨教一下,芯片里数字模拟电源隔离的方法,Dnwell的隔离一般加多大

楼主(2012-08-15):
混合信号电路中,数字电源到模拟模块应该如何隔离,加Dwell的话,加多大比较合适,数字电源到PLL

网友:
借贴求教:DNE深N井,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种工艺。我看到这种结构中常常有两个地线,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比较关心在器件结构和版图中,采用这种结构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