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偏置电压设计

楼主(2012-08-15):
想向做过ADC的朋友请教一下,比较器的参考电压以及MDAC中,电容在接不同状态时候的电压值,这些电压值都是怎么设计的?小弟用BANDGAP接buffer后再接到一个MOS管子的栅极,然后用电阻分压,这样的得到的温度特性很差。

网友:
用Current Mirror的比较多,取与bandgap镜像的电流然后过来流经与bandgap中同类型的电阻产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