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ATPG --TetraMAX能产生带x的pattern么?

楼主(2012-08-15):
求问各位大侠,TetraMAX能否产生带don't care bits的test pattern? 怎样才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产生的是compact set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装TetraMAX,所以对这个工具不了解,所以问些愚笨的问题,还望见谅。我之前用Mentor Fastscan做不到,才转而使用TetraMAX试试。

网友(2013-01-04):
应该可以吧!

楼主(2013-04-23):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老帖了,很久以前想知道这个答案。现在又需要用TetraMAX,想起以前的疑问和你对这个疑问的解答。
    add po mask port_name是对port_name这个端口不做考虑(注:为什么可以不考虑某些端口,User Guide里写得很清楚,下面贴出截图,希望对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小白有所帮助)。但这并不是我所指的pattern中的x。我所指的是在正常的测试向量中,有些位是0还是1对测试结果没有影响(即我所指的x是指无关位--don't care bits)。这个在TetraMAX中的确是可以做到的。在TetraMAX下用 man set_atpg可以看到,set_atpg有一个选项(option)是<-fill <random | 0 | 1 | X | adjacent>>。详细的说明也在此贴出。

    希望对往后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感谢lsqswl。

X-filling options

X-filling options

网友:
add_capture_masks xxx_reg

网友(2014-06-24):
回复 网友B:

   那你这有mentor fastscan的安装文件吗?

网友(2014-09-26):
当然可以啊, 某些pattern为了测定特定的target fault 点, 或者sequential ATPG, 会产生很多x的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