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的FILLCAP作用

楼主(2012-08-15):
如题:
      用ICC跑SMIC18的工艺,在脚本中把FILLCAP去掉不让ICC加之后就会报出一大堆DRC错,不知道是为什么?求解释。加上之后又好了,印象中FILLCAP是可以不加的(只是防止电路翻转造成IRdrop出问题),为什么不加就会报出DRC错,请求高手解释。Thanks!

网友:
确认一下具体是什么类型的drc error,是不是发生在capcell内部还是哪里?
我在smic18中没遇到过这问题,肯定是你哪里搞错了

网友:
猜测FILLCAP也有些welltap的功能,因此不加会报error

网友:
不加fillcap,但还是要加fill的,不然well会断开出drc

网友(2012-09-25):
4楼正解。如果不选fillcap,但是要加普通的filler,保证density 100%,才能让阱(weill)连接起来

网友(2015-04-12):
如果不选fillcap,但是要加普通的filler,保证density 100%,才能让阱(well)连接起来

网友:
看脚本怎么写,总体来说至少要drc clean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用的smic库 能给我发一个吗 谢谢

网友(2018-12-27):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在ICC中插入FILLCAP?

网友:
ICC中用什么命令插入fill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