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控制液晶RA8835任意点连续显示12*12汉字程序

楼主(2012-08-15):
做这个显示控制的很久了,但是不能控制在任意一点连续写12*12汉字。
我现在能做的是16*16可以任意控制写。12*12的可以连续写但是都在整子节点处。
希望哪位大侠赐教啊,做好久了,一直卡在这。谢谢了、、、、、

楼主:
没人做过吗????相互交流一下吧。

网友(2012-12-29):
好像这种液晶屏都有 字模提取软件 提取驱动代码吧,要不就芯片有字库支持吧

网友(2013-05-18):
好像是字符液晶字符库的问题吧。
我现在用的液晶就是带字符库的,所以和你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那种不带字符库的液晶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2013-09-04):
自己做字库,还有一个是地址问题,你可以试一试,没有问题

网友:
怎么样自己做字库呢?

网友:
我在STM32资料共享里上传了一个,你可以下载一个,会自动生成十六进制数

网友(2013-10-22):
自己用字符生成软件做字符,或者在写字符的地方先清除当前显示,然后写的字符时先将字符数据做或运算,然后在写入液晶。

网友(2013-12-10):
主要是用字符生成軟件做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