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电容连接方式

楼主(2012-08-15):
当前在画一个版图,碰到mip电容不知道该如何连接。版图如下。最左边为沉底电位,中间金属,右侧为ploy,不知道这个沉底该如何连接?看一些版图沉底电位与金属相连,但是这样会增大电容大小。

网友:
你的电容上没有一个标示mim cap电容,电容面积的地方吗?我们这里的mim cap电容,有一层mmcal一层,它的大小标示电容的值,所以不存在你的用金属连,增加电容面积~~我们这里都是直接用金属连的,不用金属连,那要用什么连呢,关注结果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是说中间的金属与衬底连接到一起了,我们又问了其他师兄,现在确定衬底连接到底电位。

网友:
MIP就是金属和poly形成电容  金属和poly就是接的两极  衬底接系统最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