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控制sata 接口硬盘进行数据存取 Gbps

楼主(2012-08-15):
最近遇到一个任务,以前在学校都是rtl的多,具体片子的较少。
      要求使用FPGA控制sata接口的硬盘进行数据传输,要实现从硬盘中往外的传输速度达到5Gbps,我看到SATA600MByte/s的接口,也就是能达到6Gbit/s传输速度,不明白的是SATA600MByte/S的硬盘它的实际速度能达到5Gbit/s的传输要求么?大家推荐什么硬盘SSD固态硬盘还是常用的机械硬盘?
      如果说一个SATA 600MBps的硬盘够用了,请问xilinx 的芯片哪个系列比较适合做这个,看到有V5的能达到550Mhz,550MHz怎么来处理5G或更高速率的数据呢?
       如果一个SATA硬盘不能满足需求是不是还得用磁盘阵列的技术?
       在论坛里看到有说FPGA和SATA接口通信的话,还得在FPGA里弄个PATA接口,然后通过PATA和SATA转换的芯片来完成。
       欢迎大家探讨和指教!!

网友:
opencores上面貌似有开源的sata控制器。
不过要选带serdes的fpga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我去opencores 看看。

网友:
带gtx的xilinx fpga可以,但6g有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请问芯片的gtx接口能达到多块的速度,xilinx的芯片有带sata接口的么?

网友:
有上6GBPS的,不过需要选新的器件,很贵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 GTP 的 spartan6 或者 vertex6 都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我回去查下6系列的数据手册看看,不知道能不能解决SATA接口协议的问题~

网友:
You could also take a look at the new altera's chips,maybe is possible to use the opencore's sata core

楼主:
回复 网友D:

    Tank you for your advice!!

网友:
不用ssd可以吗?普通的硬盘速度太慢了吧

网友:
不懂啊,关注一下

网友:
I am also interested to use the Sata core from opencores .I have a project to design a data encription unit for magnetic Storage .And i also looking for a good FPGA part .I have been looking at the Lattice FPGA. It is a very cheap part and it has very fast SERDES . I just bought the LatticeECP3 Versa kit .

楼主:
回复 网友D: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Best regards!

网友:
Please keep me posted of your project progress .So we can help each other

楼主:
回复 网友D:

   thank you !my boss ask me to research the FC-AE part of the project first. my project maybe use a raid cad which is based on PCI-E interface.The detail of it has not been decided.Mre communication please!

网友:
SATA 600MB/s 的速度 不是差不多就是5Gb/s ?

楼主:
回复 网友E:

    SATA接口是有600MBps的,但是硬盘的读取速率却不好达到这个速度,目前初步的想法是使用一个磁盘阵列卡用多个硬盘来达到这个速度,不过对于这个阵列的管理还不是很清晰。

网友(2012-10-24):
回复 楼主:

   你好 不知道现在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I want to connect a SATA core to  Lattice FPGA . I need a application note for Lattice Serdes

网友(2012-12-29):
i want to know more

网友(2016-06-05):
4年前的帖子还能被翻出来呀
单芯片实现的话要选带transceiv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