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ectre里面集成了level=1,level=3,bsim3v3等许多种这样的模型吗

楼主(2012-08-15):
如是这样,我分别设计一个mos的w/L=10/0.5和20/10,那么spectre要根据不同的长度来选择不同的模型吗

网友:
主要看你工艺模型里支不支持了

网友:
一个特定的工艺应该是只支持一种level吧,比如tsmc40,用的就是bsim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