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hipscope analyzer的问题

楼主(2012-08-15):
在工程中插入了chipscope的ip核后,经过正确的编译等步骤将比特流文件下载到目标板,然后打开analyzer,开始初始化边界扫描等,一切OK后列出的IP核只有一个ila,如图:

求解怎么回事???

楼主:
    忘说了,我没有建立ila核,所以这个analyzer的截图说明100%有错!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仔细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截图中不是只有一个ila核吗?我意思就是我在工程中根本没有建立这个ila核,建立的是iba核,但是下载到板子上经过analyzer扫描却检测到了截图中的结果。用的板子是xilinx spartan6。

网友(2013-01-24):
没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