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带电流源的反相器并联的作用?

楼主(2012-08-15):
1

1

请教一下,我在电路中遇到过这种结构,感觉像是两个带电流源的反相器再并联组成一个反相器,但是仿真时输入家脉冲信号,输出貌似也没有什么电压输出啊?只有一些电流的尖峰,不知道这种电路到底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不就是电流镜推挽输出嘛

网友:
请教楼上,这个电路用在哪些IC中呢?

楼主:
弄明白了,这个电路我是连到后面的总线驱动管的,用来控制充放电电流的,之前仿真的电源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