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30nm 国内那家代工厂工艺稳定,请大家推荐

楼主(2012-08-15):
朋友想找130nm的代工厂,价格最好也要有吸引力。

最好能兼容TSMC的device model(180nm),投片前也可以仿真验证下性能。

欢迎大家多多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
0.13um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一下SMIC的

网友:
没错,SMIC比较好,

网友:
目前国内你没得选的啦 肯定只有SMIC的呀

网友:
就只有SMIC吗?

网友(2013-07-09):
做过的请说说大概价格行情?

网友(2013-12-03):
.13这个节点国内各家foundry的成熟度都可以的。
具体还是要看产品的方向:纯逻辑?Mixed signal?embedded NVM?
另外还要看对foundry IP的依赖度,以及未来芯片制造成本的考虑

T-like的话,大概就SMIC和宏力了吧。和舰是不是U-like的多些。

网友:
T-like嘛意思、、、、、、、、、、、、????????

网友(2014-03-31):
Grace 即现在的上海华虹宏力的FAB3 在这方面比较好,但是不要专注于NOR Flash Embed process ,如果你是做Embed 芯片,这家厂商是不错的。

网友(2015-07-01):
做RF工艺怎样?

网友(2015-10-29):
有没有人可以列个价格什么滴,好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