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与TSMC13

楼主(2012-08-15):
在TSMC18工艺下,已知芯片的面积;
如果估算在TSMC13工艺时,相同的芯片,其面积大概为多少?
之前记得,两个工艺之间有一个系数,直接乘以系数就行,有木有指导一下,那个系数大概为多少?
谢谢大家!

网友:
0.8?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面积为原来的一半

网友:
1/2 的样子

网友A:
    请问一下, 65到40的话,系数是多少?
这个面积系数是只考虑std cell面积的synthesis area 的,还是最终layout完成后,考虑到routing的面积?

网友:
面积为原来的一半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65到40的话,系数是多少?
这个面积系数是只考虑std cell面积的synthesis area 的,还是最终layout完成后,考虑到routing的面积?

网友(2015-05-04):
系数是根号2

网友:
TSMC
Universal Standard I/O Library General Application Note

网友:
只是版图 直接shrink的计算

因为每个节点是0.7的样子, 0.7*0.7=~0.5 ,也就是面积的一半
但是通常半节点shrink: 0.9*0.9=~0.8 , 80%的面积,

很少看到直接shrink到full node的,都是half node
因为通常到了下一个节点,你又想塞很多东西进去,结果面积又增大了
前端和node关系没有直接联系,不好直接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