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联结构中mos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2012-08-16):
我认为M1和M2一定工作在线性区,对吗

网友:
是的,手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网友:
这个不难推吧,在超低功耗的设计中比较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啊?M3一定工作在饱和区是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M1,M2,M3看成一个管子M,M肯定在饱和区。
M在饱和区,那么反型层肯定在M3截断,M1,M2从源到漏都有反型层,所以M1,M2肯定在线性区,M3肯定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根据VDS和VGS、Vth的关系推的。你这解释简洁

网友:
如果用公式推的话,我很快就晕了。
我是这样想的,假设MOS管导通,这是前提。如果VG-VD>VTH,MOS管在线性区,因为VGD超过阈值电压,在MOS管漏端附近的沟道形成了反型区。反之,MOS管在饱和区,因为VGD小于阈值电压,在漏端附近不足以形成反型区。图中三个管子都可以这样分析。

网友C:
一个管子的L,沿沟道切成三块,就是三个管子串联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
电压通过电流源提供合适的偏置电压va
      M3是二极管连接,一定饱和。va-vb>Vth3
假设M2饱和,则vb>va-Vth2,得出va-vb<Vth2。这就矛盾了,因此假设错误,M2只能工作在线性区。
    同样可以先假设M1工作在饱和区,则vc>va-Vth1。对于M2,va-vc>Vth2,得出vc<va-Vth2,还是得出矛盾。
因此M1也只能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一个管子的L,沿沟道切成三块,就是三个管子串联了啊

这种思想学习了,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能得出都饱和

网友:
5楼的思想值得学习

网友(2014-11-01):
受用了  大神们

网友:
Thanks for your analysis.

mpig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意思的

网友:
手推的确是一件很没意思的事情,不过,如果你会因手推而晕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手推吧,直到不晕为止,

网友(2015-03-18):
从上往下推

网友(2015-04-23):
小草的方法直接、、、

网友(2016-06-22):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在低功耗中常见,我最近再要一个静态功耗只有1uA中电路中,也看见了这种结构的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在低功耗中常见,我最近在一个静态功耗只有1uA中电路中,也看见了这种结构的基准、能不能指点一下M1、M2、M3的尺寸具体怎门计算(支路电流=150nA,基准输出电压M3栅极=1.25V),或是他们的漏电压从上到下,间隔多大下降到地电压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个管子的vth都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是否就不存在你说的矛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得看这三个管子是否是一样的吧,如果是一样的那楼主的猜测肯定是对的。。

如果三个管子可以任意取值,那么应该是存在特殊情况下,使得最下面的管子在饱和区的。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厉害 好简洁 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管子的L,沿沟道切成三块,就是三个管子串联了啊

更简洁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