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画圆啊

楼主(2012-08-16):
请问拉layout高手,如何在virtuoso中画圆和弧形的?
不胜感激!

网友:
Create-->>Shape  里面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ate 下面没有shape栏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是什么版本啊。。610之后的应该都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画弧型呢?
还有扇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