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在scan DFF上存在大的setup violation

楼主(2012-08-16):
各位大神:
       小弟在做DFT的时候,看到插入SCAN CHAIN之后,在test 模式下,几乎所有的SCAN DFF 都报了在SE上存在一个很大的SETUP VIOLATION。查看max_timing report,会看到问题主要是在pad 上存在一个177.83的延时,library setup time 是52.6。我用的是.18的库,时钟周期是50ns,这不太可能啊。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不吝赐教。

SETUP VIOLATION

SETUP VIOLATION

网友:
看了下这个timing report 有个问题啊 ,这个#号表示延时来自哪里?经常见的是×和&没见过这个啊。。

网友:
跟dft没关系,只能说是你dc跟pt做的不好!

网友:
test_en 没有解high-fanout.
交给后端去处理吧。

如果是FPGA,那么做一次incremental 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说是DC做的不好呢? 在做DC的时候,test_en只是通过了pad,而后面的做DFT的时候,才会将test_en的pad的输出连接到scan DFF的SE引脚上。然后,才报出来的setup 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是专用集成电路,这是SETUP的问题,后端的ICC只能解决HOLD的问题,很难解决这么大的setup的问题啊

网友:
你这个report是P&R之前的,可以在test_en_pad/C上定义ideal net去除这个violation
同时告诉后端,合理的DRV,他们会帮你解掉的

“专用集成电路,这是SETUP的问题,后端的ICC只能解决HOLD的问题,很难解决这么大的setup的问题啊”
此话不对,后端负责解决setup,hold,和其他许多问题。
但是,该前端解决的事情,也不能推到后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很有道理,那么在前端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就是我说的前2句

网友:
你时钟怎么做的,这个就怎么做.

用户等级高点,能不能不要那个验证码?太烦人

网友:
dc 跟pt的时序没有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时钟设置的dont_touch,然后在ICC中做的CTS。从不能test_en也做CT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