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下scan chain上可以有inverter吗

楼主(2012-08-16):
请问scan chain上可以有inverter吗?我最近在插scan chain 时,发现我的scan chain上存在inverter,比如说从previous register的Q端(不是QN端)出来的数据中间连有一个inverter(不是偶数个inverter),直接连到下一个scan cell的D端(注:该cell没有被替换成scan cell,只有D端,没有SI或SD端)。请问这种情况是否会对生成的pattern产生影响。有inverter之后就和普通的shift应该就不一样了吧。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目前还没有去找那些上一个scan cell的输出端数据经过一个inverter,连到下一个scan cell 的SI/SD端的情况。

当然,由于我在design compiler中已经设置了compile_ultra -scan,我认为工具会自动将需要替换成scan cell的registers替换成scan cell,所有我在dft中设置set_scan_configuration -replacr false。

最后我想问下,综合工具是基于什么原理去将设计中的registers替换成scan cells的。

网友:
同关注,这个问题以前没注意过,不过按道理说,scanchain上是不应该有logic的啊。

网友:
可以有inverter
lib里面scan flop有关于dft的定义

楼主:
哦,谢谢陈版主的解释,去详细看看lib中关于scan cell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