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报错,求指教

楼主(2012-08-16):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u_fpga_top/neptune_top_inst/pll_ref' has
   multiple driver(s):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u_fpga_top/neptune_top_inst/pll_ref'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请教给pLL的参考时钟,需要做什么处理么?

网友:
看错误中的non-buffer 指示,连接一个BUG试一下

网友:
需要加一个BUFG在中间驱动P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啦,你说的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啦,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个是问题是multiple driver(s):意思是一个信号有多个驱动源,这是不允许的,所以你可以加个MUX。
第二个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