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修改逻辑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大家好,小弟先有如下问题:
       我想在ICC中,将u_rf14443_digital/u_rf_fifo/U11/B0N这个input pin和u_rf14443_digital/u_rf_sfr/tielow_0/Y 这个pin相连,
       我尝试过connect_net 和 connect_pin命令,发现都不能实现。
各位能给个解决办法吗。先谢谢啦!

网友:
不同module的Cell之间不能用connect_net来实现。
connect_pin -from {u_rf14443_digital/u_rf_fifo/U11/B0N} -to {u_rf14443_digital/u_rf_sfr/tielow_0/Y} -port_name eco_1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