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个clock的setup违例问题

楼主(2012-08-16):
如图

  这个是RB端口与SB端口之间的违例,这种设false_path怎么设置呀?
  还有就是这一个clock路径上有很多这一类的违例,是不是要一个一个的设false_path呀?有没简单一点的方法呀?

网友:
这个按beginpoint用disable的命令从SB到RB端口可以设置,命令里面可以用*号的

网友:
RB是复位信号的么?你是不是有set_input_delay -clock tck rst ?
我的约束文件一般不加这个,因为我的是异步,如果加了这个,默认上是认为你的复位信号和tck是有同步关系的,虽然方便dc分析,但是实际不是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设了input_delay,我现在设了false_path -through,把他约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现在是否解决问题了,我当时加这个约束,然后做后仿的时候会有warning,然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