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中的test_en的buffer tree 怎么做

楼主(2012-08-16):
各位大神:
        小弟在做DFT的时候,发现DC并没有自动的为test_en做buffer tree, 导致后面产生了很严重的SETUP的问题,如果我想给test_en 做buffer tree。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
不要set_dont_touch,ideal_net
加DRV

网友:
    buff tree 是在 place的时候做的,你设成set_ideal_network from this pin
不过一般来说function下面,这个通路没有打开,即test_en 为0,这个violation不显现的,再mcmm的时候 优化一下即可

网友:
回复2楼陈版主,这里不要set_dont_touch以及ideal_net而要设置DRV,不是在综合时都是设置这些模式端口为ideal的么,只是在PR时使用MMMC去修的吗?现在有点困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对,在function下面是没有的,但是在test下面就有啦,test下面肯定要把test_en置为1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前端就应该弄好啊,这个在综合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弄好的啊

网友:
回复  yiyeyo

    你说的很对,在function下面是没有的,但是在test下面就有啦,test下面肯定要把tes ...
引用 网友C:

    So, it will be build at mcmm  on scan mode for drc and timing violations

网友:
请问下大家,大家在综合的时间都使用的MMMC流程吗?我现在在综合时还只是考虑function模式。

网友:
PR的时候会把这个问题处理的很好的,根据寄存器放的位置长tree, 跟长clock tree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