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遇到的建立时间报告不懂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dc综合后,产生的timing_setup文件里面的路径只是设计的前面一部分,而不是从输入到输出的报告,这是怎么回事呢?求高手指点啊,已经困扰好久了

楼主:
我的设计里面有很多个模块,dc只综合了一个模块,时序分析也分析了一个模块,求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定了Set_dont_touch,试试看

网友:
把顶层设置成current_design没?

楼主:
这些都设置了,如果只加上一个时钟进行综合,可以看到从输入到输出路径报告,但是加上约束就不可以了,output的约束用图形界面设置不了,只能用命令设置,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