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版图和网表导出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请教各位,现在从foundry得到了IO cell的版图和网表, 我使用Calibre LVS从版图里提取出一个网表,其中3.3V NMOS ESD管子的类型被标记为Y1,一个语句如下:M5 PAD 3 6 6 Y1 w=3e-05 l=5e-07,

为了便于将IO cell加到设计里一起进行后仿,现在想将版图提取出的网表通过import CDL导成电路图,自己也写了device map,存在的问题就是网表中这个ESD的Y1类型,在已经有的库里还没有对应的model,因此无法导成完整的电路图,其他NMOS,PMOS都是可以导的。

请教大家如何能对应网表里这个Y1类型导出电路图。我已经尝试过建立model并改model name,但是还是无法对应上Y1。还请各位给出个谋划个策,谢谢啦~

网友:
首先肯定是可以识别成NMOS和PMOS的,由于不太了解你那边具体的情况,提供一种思路供你参考。

Calibre识别为Y,应该是layout添加了ESD识别层,去除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版图里有ESD层的管子识别为Y,如果去掉ESD层的话,就都是Nmos了,这样是可以导出电路的。不过现在关键是版图是foundry给的,像ESD这些不敢改动,所以想以版图为基准生成电路,只能想办法在网表和电路这边下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仔细理解了下您的解答,您的意思是这样的吗:layout中ESD管子本质是NMOS或者PMOS,只是有了ESD识别层所以被识别为Y类型,如果去掉ESD层就生成只含有MOS类型的网表了,然后可以导出电路。不知道对您说的理解的对不对。

我用的是tsmc .35工艺,看了下design rule,在里面给出的ESD管子示例中,可以看到ESD层被它写为ESD imp. 这好像对应于工艺中的注入吧,所以去掉这层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管子做ESD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在为仿真提取用的电路去掉ESD识别,tapeout时当然不动的好.  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方便layout验证IO部分的rules,区别于core的MOS,但对于仿真来说以我的经验应该只能仿MOS的model.即使你自己建Y的model,数据是调用MOS的还是从何而来,foundary原始为何没提供,你多想想或许就明白了.
以上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foundry只是给了管子宽长,即使现在可以在电路里建一个model,也是按照mos来做,仿真起来还是按照mos来处理。之前就专注于解决导出电路的问题了,却忘了导出电路的目的还是仿真,把现有的参数都考虑进去,仿真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想我清楚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
可以去掉ESD的识别层,它主要是在DRC的时候要用到,其他时候可以去掉。

网友:
我一看就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工艺,可以去问问fab,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

网友(2017-09-22):
求教一下各位大大,怎么用io的网表生成schematic啊?

网友C:
我用io网表生成schematic时候也遇到了这种问题。里面多出了一个C2和M2,是库里没有的,所以无法生成电路图。请教各位应该怎么办?

网友(2021-07-01):
引用 网友C:
我用io网表生成schematic时候也遇到了这种问题。里面多出了一个C2和M2,是库里没有的,所以无法生成电路图。 ...

请问FP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4-05-28):
请问只有IO环的layout如何生成电路图网表呢

网友:
请问大佬只有IO环的layout如何生成电路图网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