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fab区分两个不同的地

楼主(2012-08-16):
请问xfab区分两个不同的地是用哪层?需要在lvs—rule里面加rule吗?TSMC的是Psub2,但是这个工艺的就不知道了,我在design rule上找不到答案。所以请哪位大侠赐教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2021-11-24):
请问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是遇到两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