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receiver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一个通信系统,在接收RF信号时,直接把信号搬到基带处理和先把信号搬到IF在搬到基带处理,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久没接触RFIC电路了~~
相信收集zero-IF/direct-downcoversion与digital-IF/Low-IF receiver architecture的对比资料,应该有助于你对这方面知识的了解。

网友:
哪怕你找本最基本的rf front end的书,里面都会讲zero if low if if的区别。你希望有人给你从书上抄一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