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加PAD能做后端吗?

楼主(2012-08-16):
小弟刚上手数字后端的学习,目前实验室完成了一个抗辐噪的单元库,希望我通过一个小设计来验证下其可用性。

我想咨询下各位牛人,要实现验证的目的,用一个很小的设计(比如某个大设计里的一个子模块)来做后端能否达到?此外,如果用一个小模块来做,不加PAD行不行?如果可以,那与正常的ICC流程相比有何区别(特别是在电源规划这部分)?

网友:
可以的,block level 都是不带pad的啊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哪里有具体一点的流程介绍吗?我翻了下手头的一本ICC user guide,上面没有提到这个方法

网友:
要验证其可用性是指可用于后端,还是指能够实际芯片用。
要实际芯片用必须加pad,

楼主:
要验证其可用性是指可用于后端,还是指能够实际芯片用。
要实际芯片用必须加pad,
引用 网友A:

    目前是为了验证能用于后端,因为这个库里标准单元的种类还不完善

网友:
这事情我以前干过,没有流片验证我觉得都是没有意义的,熟悉一下后端的流程而已啦

网友:
这事情我以前干过,没有流片验证我觉得都是没有意义的,熟悉一下后端的流程而已啦
引用 网友B:

    很有意义的,这个是整个研究工作必走的一个阶段。
自己画std cell,抽取lef,lib信息,制作出一个可以被EDA工具调用,能通过drc check进行流片的库,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而且抗辐噪单元库这种特殊用途的东西,是国内很紧缺的

网友:
感谢回复,请问哪里有具体一点的流程介绍吗?我翻了下手头的一本ICC user guide,上面没有提到这 ...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一般的icc flow, 不用排布pad而已,排布好pin ,然后按iccflow 做好后,用pt 抽取出lib
用mw  makemacro 给顶层用就可以了,如果顶层不用的话,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库建议你们和设计服务公司合作,建库有很多小地方要注意,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請教一下 lib 信息要怎麼抽出來,用哪個tool?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