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完时序分析后如何分析呢

楼主(2012-08-16):
对程序作了offset out after:
OFFSET = OUT 8.5 ns AFTER "sys_clk" REFERENCE_PIN "clk1" RISING;
其中sys_clk是FPGA的系统时钟是400MHz,clk1是给DA的源时钟
约束后想查看下,源时钟clk1与数据data是否按照这个要求做了,
时序分析报告实在看不懂,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图形可以看呢?

网友:
Quartus的Timequest就有图形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xilinx,怎么看呢

网友:
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知道做完约束后的效果如何,是不是第一个data真的按照fclk后8.5NS后输出的?除了时序报告外,有没有对应的波形可以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