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i 仿真求助?关于amorphous silicon 和 silicon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在MEDICI2003版中,在REGION 后指明材料时,写A-SILICO后,如果不再写amorphous SILICON的其它参数后,那么在仿真中,MEDICI 使用的参数,是不是就是SILICON的参数?
如果是这样,怎么描述 A-SILICO的特征呢?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2012-10-27):
你可以在model指令这行加上print,会列出目前所有材料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