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数字码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2-08-17):
诸位,大家好,我最近在整一个ADC芯片,测试时需要收集转换后的数字码,然后要将其转换成十进制数导入到Matlab中计算,想问问大家在电路仿真的时候能否把数字码保存都一个文件中,然后直接把文件中的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谢谢大家

网友:
这里的方法比较多啦:
你在仿真的可以直接将数据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二进制或者十六进制),
matlab 是可以识别的,在matlab 内部 可以 用该函数转换为10进制
不过有个问题: 你必须注意电路输出的应该是 有符号数,  matlab 应该转为有符号十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请问如何将仿真结果保存到一个文件呢?

网友:
这个得看你是测试还是simulation了
如果测试 请 看 测试工具文档
如果是 simulation 看你是什么平台 用什么语言?
你什么都不提供, 大家怎么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是在做一个ADC的simulation,是在cadence平台下使用的spectre仿真,想要把转换的数字码保存的一个文件中,方便后续处理(由于跑的时间长,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看)。请指教

网友:
    你写一个veriloga保存文件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用理想DAC把数字码转换成模拟输出plot然后按间隔取点就可以了。再把数据导出去fft

网友:
存成tbl文件不就行了,在仿真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样写这个verilogA呢,您能不能提供一个

网友(2014-03-17):
请问能给我发一份这个Verilog代码吗?最好附说明如何使用,我现在手上有个这样的代码,就是仿真结束,没有储存数据,怀疑代码不完整!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