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保护电路

楼主(2012-08-17):
下图是ROM芯片的IO保护电路,想请教一下以下三类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越详细越好,

{@5{@_J~K1D]VCS~2{LU)SP.jpg

楼主:
求大侠指点啊!

网友A:
三言两语怎能解释清楚呢?我也是菜鸟,强烈建议楼主好好研究一下GGNMOS的ESD防护原理,这3张图都涉及到它,或者是此基础上栅上加了RC触发电路或其他的触发电路。。。。楼主可以看看柯明道中文的那本ESD书,入门够用了。。

网友:
知道的不多,仅供参考哈~~
第一幅图:这个应该是电源对地的ESD,当电源VH上有瞬间高压脉冲时,利用RC低通滤波器的特性,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这样反相器输出高电平,把后面的NMOS管打开,提供ESD电流泄放通路,保护芯片内部的电路。
第二幅图:包含了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的ESD电路。先说输入的,当输入端口对地打负的ESD时,利用了栅耦合技术,利用输入PMOS管自身的CGD把自己耦合开,提供ESD电流泄放通路;不过这种方法有缺陷,就是有可能耦合瞬间不是所有的finger都能打开,这样电流就集中在某一个或者几个finger上,把MOS管烧坏(灯丝效应)。对电源打正的ESD时利用PMOS管的体二极管提供通路:同理对地打正或者负也是一样的原理
后面的电子和二极管构成了二级ESD保护。
输出的ESD电路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看lz的电路图输出是半桥驱动电路,理论上只要输出POWER MOS足够大,就可以不用ESD,像很多DC-DC芯片中的SW端口一样。在打ESD时可以借用电源VIN到地的ES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怎么看出来是半桥驱动的,我只看出来是4个反向器串联。貌似不是4个二极管。。。。。本人拙见,请大神们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显不是4个inv,第一个是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是需要做这些电路的版图设计,原理还是不很清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明白了一些!

网友:
第一种适用于频率低的信号,一般我们是采用的第二种方法。由于栅漏间寄生电容的存在,ESD瞬态正电压加在PAD上时, NMOS上的栅极也会耦合一个瞬态正电压,因此NMOS上的每一个“手指”会一齐导通,不用到达Vt1就能进入寄生横向晶体管骤回崩溃区(snapback region)。栅极电压由 Rgate放电到地。这个瞬态电压持续的时间由栅漏寄生电容和栅地电阻组成的RC时间常数决定。栅地电阻必须足够大,保证在电路正常工作时这个栅极耦合NMOS管是关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又有点犯贱了,看见别人说的,我就想说两句,让我自己来说,却又说不好。。
   个人觉得,这三个ESD保护电路有不同的用途,首先,第一个rc触发确实要考虑频率,但是楼主用这种保护电路是用于直流电源和地之间的,即power clamp。其次,第二幅图,是一种两级保护,一般用于输入电路。最后,第三幅图是用于输出电路,我问过我们的博士为什么只用了一个NMOS到vss的ESD保护,博士把我喷了,对我说“看书吧”,没给我解释,个人认为,有两种原因。1.上边PMOS尺寸大,有一定的自保护能力。处于这种考虑,PMOS的设计要考虑ESD性能。2.通过power clamp和下边的NMOS的ESD保护电路共同起作用来实现。个人偏向于后边的解释。因为第一幅图的的rc触发的power clamp如果效率足够强大,是可以只要下边NMOS保护电路。
   3幅图有不同的用途。至于楼主说要怎样画版图。。还是希望楼主看书吧。想要真正搞ESD就要自己学习。
    小弟也是初学者,希望能得到大神的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还真是,我做的是一款ROMC芯片,第一幅图是该芯片power的保护电路,第二幅是该芯片的输入保护,第三幅是输出保护。但我就是不知道它是如何保护的!

网友(2012-09-23):
我只总体说一下,这属于ESD的公司机密
这里面除了 常规的GGNMOS 保护之外,还有二级保护,就是除了GGMOS以外, 宽长比很大的管子(我公司有2种接法,分别是BUFFER,SWITCH(也就是TG门)。
这些都叫ESD电路,由GGNOMS(对外合对内放电2种模式) ESD电阻 二级ESD电路组成。这些都属于大公司ESD部门去做,跟版图没多大关系。知道了对版图也没多大作用,跟我公司的大差不差。

网友:
很感谢!明白了一些

网友:
这个好基础呀,我还是太菜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图1 4楼已经把原理讲了,这种esd电路的Vt1比GGNMOS低一些,可以通过调整前面的rc控制放电的时间和Vt1,Layout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后面的nmos上面,这个nnmos要follow foundry的rule,同时注意金属线宽,这个esd电路在布局的时候比较随意一些,因为这个esd的导通均匀性比ggnmos好

图2 这是一个带有二级保护的esd电路,其实对于输入端而言用gcmos加一个隔离电阻足以进行HBM的esd防护,但是你们的designer加入二级保护,个人认为主要用于对CDM模式下的esd防护,所以图中标明两个diode要和后面的inverter的放在同一个well里面

图3 输出端只挂了一个GCNMOS,同时看到图中表明输出p/nmos要做成esd管,nmos有snapback特性,所以导通均匀性差,那么你们的designer比较保守,通过在后面挂一个gcnmos来保护输出nmos,但是pmos因为没有snapback特性,所以pmos自身具有一定的esd防护能力

其实楼主的designer在esd方面也是很有功力的,这么好的机会好好把握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刚刚培训过 不过全忘了

网友:
three types of circuits.
1> between vdd and gnd, time based RC clamp circuit
2> input pad
3> output driver with non-overlap pre driver

all the gnd connected MOS will serve mainly using the body diode, with the drain
to gate distance longer than normal

网友(2012-11-14):
回复 楼主:

    哥们,你是南大的?

网友:
第一个是vdd到gnd 的clamp电路,设计关键是rc的时间常数,如果芯片面积大的话就需要多个均匀放置,
这里有个whole chip ESD 设计的考虑。
输入ESD是比较常规的了
输出ESD只用了NMOS,这个估计是考虑通过clamp电路实现到地的通路,或者他的输出PMOS足够大了。

网友:
结构蛮常见的。

网友(2013-01-08):
这个esd的电路不要自己画
尺寸要求很严格的
要用工艺厂提供的

网友:
不知道自己根据工艺库的PDK库文件涉及ESD现实吗?

网友(2013-02-16):
回复 网友D:

Vt1指的是ESD保护启动的电压?

网友:
不要纠结输出级的ESD保护电路了, 就是上下分别是8根PMOS与NMOS,之所以下面你们看到有四根NMOS独立出来,是因为输出驱动能力对NMOS管的要求是只要四根就够了,但为了保证上下的ESD保护能力一致,所以下面也要8根NMOD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please load to simulation setup

网友(2013-05-15):
第一幅图是power clamp,应用在power与ground之间的ESD泄放。第二幅图左边没截完整。第三幅图不熟。

网友:
1,用于电源和地之间的保护结构,原理4楼说的很清楚。
这个自己做的话会很麻烦,电阻、电容的都要很好的设计。我知道的,TSMC018的POC模块中包含这种结构。
我们做版图时,有空的地方就塞这个东东。
2、类似GCNMOS保护,栅上会耦合一些电容,结合设计的1K电阻,就是GCNMOS。但限流电阻后面的双二极管没看懂,作为二级ESD保护?一般使用GGNMOS做二级保护啊。
3、典型的GGNMOS。后面的二级ESD保护主意离内核近些。

网友(2013-06-16):
回复 网友B:

   讲得很清楚,佩服

网友:
为了信元使劲顶啊

网友:
好贴,受益匪浅

网友:
第一张图片的三个结构从上往下依次是:
1、Power clamp结构一般用在电源到地之间,ESD能力较强,有时候甚至少做些PAD上的ESD管,尽量加强power clamp。这个结构中一般会多用一些inverter(奇数个哦)以加强驱动能力。前面的RC时间常数是有要求的,要长于ESD脉冲上升时间(如HBM10ns~15ns)而小于电源正常上电时间ms级,layout时不要吝啬面积啦。
2、Input pad的ESD结构,典型的GGMOS结构,后面的diode作用也相同,一般如果GGMOS够强的话,diode也可以不用,电阻的作用是保护gate oxide,layout时resistance要画的宽些(比如5um以上,要走大电流的),阻值嘛200 Ohm左右就OK了。
3、Output pad的ESD结构,请注意输出驱动管drain端要用ESD规则画,保险起见输出端的ESD器件还是都用上吧。

网友(2013-07-26):
IO的ESD設計真的是很大的難題但是系統的角度而言
layout常常是ESD會不會通過的最重要原因

网友(2013-10-23):
回复 网友B:

   求教大家有没有试过将clamp的NMOS cap换成pip cap或者mim cap?~!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种是电源钳位ESD保护电路(全芯片ESD保护设计需要的,也是必须要的),第二个图是常用的输入输出PAD的ESD保护电路,(看你的图还是两级保护),第三个图没有看出来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答案才是 正解,学习了

网友(2014-02-20):
回复 网友A:

    第三幅图应该是你说的第二种,驱动的P/N MOS一般跟block做一起,撑二级ESD rule,省面积。输出级接pad用的GCNMOS结构,肯定会搭配一个电源对地的power clamp使用,来解决out对电源打ESD的路径问题。

网友:
output pin的ESD保护那样已经够了,Output对VDD打+ESD的时候,Driver那块本身到VDD就存在一个寄生二极管,正向二极管能泄放很大的ESD电流,完全没问题的。最难的是VDD to gnd之间的clamp circuit,这块不怎么好做,RC跟IC Area需要进行折中,RC后面反相器NMOS管必须足够大。

网友(2014-10-01):
回复 网友E:

   有人用的  不过电容不大 特别的时候用吧  一般还是 喜欢mos的

网友(2015-10-30):
这些ESD电路是使用专门的仿真工具来仿真吗,

网友(2016-02-16):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这个200 Ohm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很感谢!明白了一些!

网友(2016-05-19):
好高端的设计方法 膜拜感觉自己还在大门外打转

网友:
确实还是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你第一幅图的那个二级的反相器的P管和N管是按照ESD的rule来画的吗?还是就是普通的管子只是隔离开了。

网友(2016-08-24):
还是挺不错的,虽然看不懂

网友:
哇 ESD高手好多

网友(2017-02-10):
三种都可以

网友(2017-04-18):
讲得很清楚,佩服

网友(2017-06-29):
学习了,版主大神啊!

网友:
必须注意连接在域电源和地之间的二极管

网友(2018-02-04):
PAD ESD 和 Clamp结构都是常见,应多关注芯片的整体ESD保护。

网友(2018-11-21):
回复 网友G:
各家工艺厂要求的吧,几百欧到几百欧之间就可以了,并不是特意非200欧不可

网友(2019-11-28):
66模糊中学习中

网友(2020-03-31):
第二个就是个非交叠的clk嘛,主要是为了不让PMOS和NMOS不同时导通,否则会有漏电

网友(2020-09-28):
有些明白了,学习中。

网友(2020-11-21):
这个esd电路如何仿真它的性能?能用HBM模型仿真吗?想仿真ESD钳位电路不知道HBM怎么仿真?

网友(2021-02-08):
很想回复一下,怎奈发的图我看不到,也不知道是个啥

网友(2021-09-17):
能看懂一点了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A:
三言两语怎能解释清楚呢?我也是菜鸟,强烈建议楼主好好研究一下GGNMOS的ESD防护原理,这3张图都涉及到它, ...

没找到你说的那本书,只有一些英文的PPT,可以麻烦分享一下链接嘛,感激,最近也被ESD难住了

网友(2022-06-05):
二级ESD 保护电路

网友(2022-09-05):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图1 4楼已经把原理讲了,这种esd电路的Vt1比GGNMOS低一些,可以通过调整前面的rc控制放 ...

请问一下,放在同一个WELL里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2023-05-09):
2012年的问题  2023还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