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器的HSPICE仿真的收敛问题

楼主(2012-08-17):
做了个迟滞比较器,迟滞区间较小(<50mV),做step=0.1mV的DC sweep,在跳变点附近不停出现non-convergence point,然后仿真失败。
看了网上的提供的资料,尝试过各种方法。除了改变absi的值以外其他方法都效果甚微。但是个人理解absi增加以后会导致仿真精度的下降,而且在跳变点附近也会随机出现震荡波形。
所以小弟想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不改变absi的值实现电路convergence的办法?
或者在仿真迟滞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等双稳态电路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合适的经验option设定?
小弟先在此拜谢了!

网友:
是不是仿真方式不对?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仿真方式是什么呢?我就做DC sweep而已,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