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ance中关于零极点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8-17):
RT,LZ在仿真零点的时候有时候出不来,请问大家如何能正确地仿真一个系统的零极点,还有,有哪位知道关于零极点更高级的用法,比如pz cancellation等,一同分享下吧!谢谢了

网友:
以前也纠结过相同的问题。Hspice中有spice命令可以指出零点和极点,估计是数值处理得来的。PZ抵消的关键还是推导分析得出解析解(可参考相关资),才好知道如何调整。Spice主要是帮助求精和验证。仅供参考。

楼主:
    我没用过Hspice,都是用Cadance的,一般我把源位置加对了有时候能出来零极点,有时候又出不出来,拿手算进行简单电路的验证,发现精度还可以吧,比如4G它给估计到5G,差不多,我做的东西要用到这个cancellation,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就是来问问大家,看有没有知道的,呵呵,谢谢你了啊

网友:
毕竟paper-pencil公式计算为了公式明细有所简化。如果是模拟反馈回路的稳定性,源位置放在什么地方是没有影响的,当然需要注意一些设置技巧。

网友(2018-11-09):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cancellation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