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原理

楼主(2012-08-17):
有懂PWM原理的吗?求高手详解原理。。。。

网友:
找个芯片手册看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2014-10-23):
就是锯齿波和比较器。你可以找TI C2000的资料看看,讲得很清楚

网友:
就是用一个计数器,然后设定两个比较器,计数器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缓变的锯齿波,而比较器所在的位置则可以用来调节占空比

网友:
教材都有。。

网友:
TI的文档里面特别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