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为什么输出transition与电阻无关?

楼主(2012-08-17):
如题,翻了下模拟设计的书,输出转换率跟电阻是有关的啊,很不理解。哪位朋友能解释下,谢谢!

网友:
简化起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您的意思是电阻只是考虑了输出的本征电阻,然后反映在output transition表的数值中,但不单独作为一项是吗?另外,input transition计算时则需要考虑电阻对吗?

网友:
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 但主要还是电容因素影响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你的意思是因为影响较小,所以把输出的电阻当做了常量,在计算output transition时就不需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