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自定义参数如何扫描仿真

楼主(2012-08-17):
请问,我在设计中将管子的尺寸定义为 变量a
那么,在进行瞬态仿真时,如何进行扫描仿真,step想设置为0.01u
.tran 10n 1n sweep a 3u 3.3u 0.01u ??

楼主:
仿了一下,好像参量也扫描仿真了
但用cscope怎么看输出没有呢??
是不是 输出的语句配合的要写什么呀??
我只写了.probe v(node)

网友:
.param a=0.5u

.option probe

.tran 0.1n 150u  sweep a 0.5u 5u 0.5u

.probe tran v(node)

这种东西最好自己去查Hspice手册,都是很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