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是否有gds提取电路的工具,生成一个schematic

楼主(2012-08-17):
是否有gds提取电路的工具,可以自动生成一个schematic?

网友:
可以用calibre生成网表,然后在做后续工作,一步到位的话貌似不太现实

楼主:
    多谢您的回答。

补充一下:
希望是spice网表根据版图的位置,将symbol放置在特定的位置,用线连接好。
不知道,laker工具能不能实现。

网友:
还是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是需要把模块连接起来?
laker没有用过,不清楚
貌似cadence里面可以导入网表,生成schematic

楼主:
还是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是需要把模块连接起来?
laker没有用过,不清楚
貌似cadence里面可以导入 ...
引用 网友A:

如果cadence可以导入网表自动生成schematic,也可以的哇
请问如果实现呢?

网友: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工具,不能截图,不过我印象中是
在File->import->netlist下面,选择对应的网表类型,以及设定好库,不过出来的电路还是比较乱的,网上好像有相关的教程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工具,不能截图,不过我印象中是
在File->import->netlist下面,选择对应的网表类型,以及 ...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多谢您的回答。
我截了个屏

请问导出来的schematic里面管子的连接关系,都还有吧?

网友:
嗯,连接关系肯定是有的

楼主:
嗯,连接关系肯定是有的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个“打平”的网表。
并且有上万行。
规模比较大。

如何实现网表变为schematic啊?

感觉好像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网友:
这样呀,你们只拿到了别人的gds却没有弄到电路?
不过再怎么着也比反向芯片照片好的多

楼主:
virtuoso 导入CDL确实比较难弄
好像用virtuoso 自带的analog library就可以导入CDL
注意的是,你的CDL引用的最底层device的名字必须是library里面有的device

不过话说回来了,virtuoso的这个CDL in 功能还是很差的,它只会把device按一定的信号方向排列起来,如果你的电路比较大,几乎看不出来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并且连线很乱,尤其是电路中有反馈回路,就更不好看了

用过Laker 的ADP 和华大的一款EDA工具,都要比virtuoso 人性化很多。比如它们可以把差分管给你找出来,放到一起。这样就好看多了

网友:
不知道 也在学习中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