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是否有gds提取电路的工具,生成一个schematic

楼主(2012-08-17):
是否有gds提取电路的工具,生成一个schematic

楼主:
补充一下:
希望是spice网表根据版图的位置,将symbol放置在特定的位置,用线连接好。
不知道,laker工具能不能实现。

网友:
cadence导入gds再用calibre做pex提取spiece的netlist就OK了

楼主:
    多谢venric的回答。
但是,我这边的困难在于,netlist得到了。是打平的网表。
如果想实现Schematic化,有些困难。
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hierarchy的netlist 才可以。

网友:
聽說新 laker 4 可 ..but 聽說

他們前些天開完DEMO

楼主:
聽說新 laker 4 可 ..but 聽說

他們前些天開完DEMO
引用 网友A:

   hello, andy2000a
多谢您的回答。

我一直在用laker-AMS V6.10
这个工具,确实可以把netlist转成schematic。

但是,如果是层次化的网表的话,转出来的schematic才有可读性。
如果是打平的网表,转出来的schematic,没有层次化,都在一层上,所以,很难看出来电路结构。

附图一张:

网友:
spiceVisio

and  Laker new ADP can read 层次化 ..

重點是能否USER 把 logic gate,  OPA .. 全建SYMBOL .
hierarchy 起來.

Laker AMS 就是早期 Cohession spice in 有 bug ..至於 EDIF 沒TRY . 但是 AMS 轉出來EDIF 是
  NETLIST 不帶 schematic .

edif 分帶 schematic node 資訊和沒有

ADP edif out 功能才全些但是 , ADP 沒 windows version ,很多人DATABASE 都是
windows OS ECS /AMS ..

目前 schematic 來說  viewdraw ,  ams/cs/ composer 都用過

synopsys + laker+ ADP ..
以後  adp -> hspice -> laker ..
不過還是希望ADP 能出WINDOWS 版對RD 來說 .. windows design 會比 linux 好
   LINUX 主要是多人SHARE PROJECT 時統一管理.

偏偏 composer  OR adp 都沒 windows OS version .  另外一般EDA win os 也便宜多.
搞 vmware + linux 麻煩阿..

网友(2017-04-14):
cadence can do ,but it fl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