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自动place某几个模块之间的pin?

楼主(2012-08-17):
比如C模块,我想把连接到B模块的pin放到上面,连接到A模块的pin放到左边,有没有类似的命令可以指定一边放链接到某个模块的pin,不需要手动去放,有些模块的pin太多了!

网友:
这个是自动的吧。

你的头像很晃眼

楼主:
A、B、C、模块是自己做的IP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IP的pin已经固定了吧,手动调整一下pin的朝向,不行么?

楼主:
IP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关键就是pin太多了,不知道哪些pin连接到哪些模块,如果有命令可以自动place那会方便很多!

网友:
如果已经读入数字工具,可以选择pin,用工具看看飞线的情况,然后调整试试。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place_fp_pins ,

pin assign flow吧 , check_fp_pin_alignment ,

网友:
我也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几个命令的效果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