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 4中如何安装ISCAPE

楼主(2012-08-17):
RDEL 4中安装IC610遇到没有iscape.SH,哪位知道如何装啊

网友:
找cadence的installer

网友(2013-05-21):
回复 网友A:

开发环境为REDHAT4-AS,IC610
你好我在安装INSTALLSCAPE时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查资料是缺少ISCAPE.SH或JAVA库文件。
但不知道具体是缺哪个文件,你指的是IScape么?

安装图

安装图

网友:
可能存在两个问题,第一uncompress命令没有安装,第二DISPLAY设置不对,看一下自己的ip,DISPLAY应该为ip:0.0,比如192.168.0.1: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错后,是uncompress存在问题:
使用rm -f 指令删除文件重新建立后能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2015-01-30):
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