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a2cdb problem! How to fix the problem!

楼主(2012-08-17):
*WARNING* envGetVal: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dbStatCacheOn'
        in tool[.partition] 'cdba'.
*WARNING* envGetVal: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dbInstNamingGlobalInc'
        in tool[.partition] 'cdba'.
ERROR   (OACDB-920): Internal error due to an unexpected exception.
                     This is an internal program error. If you are unable to
                     isolate the problem,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for help.
INFO    (OACDB-820): oa2cdb translation failed.

网友(2013-08-08):
先source一下,或csh一下,然后再转换

网友(2017-03-30):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啊,先SOURCE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virtuoso的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好,所以先将csh(c_shell的环境,如果你是b_shell,可先bash一下)一下,出现这个问题我猜测就是virtuoso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出现那两个警告依旧不影响oa2cdb命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