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DC综合的问题,谢谢![已解决]

楼主(2012-08-17):
脚本中的语句: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RSTB] -to [get_ports  PCLK]
报错:
Error: Value for list '-from'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什么问题?谢谢!
还有就是想问下,这样设置的set_false_path 对不?

网友:
RSTB 是clock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RSTB是复位信号,可以在时钟和复位信号之间设置set_false_path嘛?谢啦!

网友:
设置虚假路径的目的就是为了时序的综合不去判断这些异步路径,你要清楚怎么样才能正确表达异步路径,比如你可以设置 以CLKA为起点的寄存器到以CLKB为终点的寄存器时钟构成的路径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