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xl不支持always@(*)

楼主(2012-08-17):
是版本的问题还是本来就不支持,谢谢,有什么具体的修改方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verilog2001语法,查工具手册,compile时带上相关参数。

网友:
版本问题吧,verilog-xl比较旧,后续版本nc-verilog支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工具的版本还不支持verilog2001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