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上的DRVs violations

楼主(2012-08-17):
在encounter中P&R完后,进行analyze timing没有报出DRVs, 但是在用PT进行STA时,出现了很多时钟树上的DRVs violations,请问这些violations需要修掉吗?如果在encounter中修,该怎么修?

网友:
你说的如果是开始报的那些warning的话,那么不用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开始报的warning,是report_constraint时出现的violations,我看了一下都是在时钟树上的有max_capacitance和max_fanout的

网友:
clock tree上的max cap和fanout可以单独在ctstch里面设定,
如果没有max trans的问题,可以将就

网友:
想修掉max fanout的可以在ctstch文件中加入:maxFanout “设定值”
至于max cap。我一般不定义
因为max_transition和max_cap定义一个就可以了,好像计算上这两个回归于统一的一个值。
还有就是你optDesign的时候加了-drv的argument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ctstch里边只定义了max_fanout ,一会把max_cap也加上再试一下
    没有max tran的violation
    谢谢斑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drv了~~

网友(2012-10-30):
回复 网友C:

    Maxfanout后还是有fanout错怎么办?

网友:
建议修,因为在PT中的结果,导致这个问题原因主要有来两个方面:
1. ctstch中max_transition 的值不合理;解决办法,改ctstch,然后ckECO。
2.design congestion导致clock tree max transition violation;Check Layout,解决congestion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