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P&R时没有加IO,最后在virtuoso中加IO可以吗?

楼主(2012-08-17):
请问在encounter中没有加IO pad,进行post STA的时候也没有pad,只是在post STA没有问题后,将版图导入virtuoso然后再加pad,然后进行DRC LVS,如果都没有问题了,就准备tape out,请问这样做可以吗?加上pad后不进行时序分析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约束考虑些margin进去,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power pad 一般问题不大
但是涉及到input output digital signal 的话, 如果太远连线不方便,涉及到timing 就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把pin的位置摆放好了,到时候pad就直接跟pin连接,应该不会有什么时序问题吧?

网友:
看你芯片io跑的速度,因为pad是有delay的,还有要解决pad推core 里头的驱动能力,和core cell 推pad的transition,如果确定这些都没有问题可以这么做。
但是为什么不让工具自动做掉呢。

网友(2015-03-19):
看工作频率吧

网友:
慢的design 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