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虹NEC 130nm 工艺求教

楼主(2012-08-17):
新接触华虹NEC 130um工艺,对里面的有些layer不清楚。如下:
tap、 li1、 licon1,不知道这些layer是起什么作用的?希望知道的人给予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算问对人了。 tap就是 ptap 和 Ntap。跟 diff是一样的。同一块版。
li1 licon1实际就是metal0和via0。华虹NEC 0.13um工艺是有metal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不胜感激

网友:
PDK里面不是有layer description的嘛?自己去查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华虹NEC 130nm 工艺中的n+电阻中,在电阻的中间位置有一个diff(ct)层[这层在diff(dg)上面]不知是起什么作用的,请教大侠给予解答,不胜感谢!

楼主(2012-09-20):
回复 网友A:

算问对人了。 tap就是 ptap 和 Ntap。跟 diff是一样的。同一块版。
li1 licon1实际就是metal0和via0。华虹NEC 0.13um工艺是有metal0的。

hltong 你好!
下面问题想要请教:

在华虹NEC 0.13um工艺中的li1(你的解释它类似于metal0)与其它metal是否是不同的金属材料?它的电阻似乎很大。采用这一层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2012-10-23):
这又是从哪里搞来的工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