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SW中LAYER的显示顺序

楼主(2012-08-17):
LSW中LAYER的显示顺序怎么设置?

网友:
改.tf文件

网友A:
LSW有个菜单Edit-->Layer Sets save default,然后在edit就可以调整成你想要的顺序和加层次或者去除你不想显示的layer了。

网友:
在tf文件里面有层次显示的先后顺序,你把它改成你要的显示顺序即可

网友:
可以调节tf中使用到的层次和顺序,也可以在LSW的sort按不同的方式自动排序。

网友(2024-09-13):
引用 网友A:
LSW有个菜单Edit-->Layer Sets save default,然后在edit就可以调整成你想要的顺序和加层次或者去除你不想显 ...

这个好像只能加层次减层次,调整层次的位置并不会变,还是按照默认的顺序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