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FPGA所要了解的算法

楼主(2012-08-17):
老听人说学习FPGA,也要了解算法这方面的知识,哪位前辈能介绍几本这方面的书籍呢?谢谢啦!

网友:
fpga是用来实现算法的,本身没什么算法。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

网友:
FPGA are processing units .It  can be used as numerical computations as an accelerator .
But is complex to learn and it takes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the techniques.

网友:
主要看应用,比如做通信就有很多算法需要学习,RAKe接收机,均衡,同步,MIMO,OFDM方面都很多,如果搞通信,建议楼主到通信人家园看看,C1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