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RATIX IV GX 1.4V PCML编译报错

楼主(2012-08-18):
选择某个serdes pin的电平标准是1.4-V PCML时,quartus编译报错。是不是我们设置有问题?请大师指导,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1.4v的标准。
试试看能不能修改VCCH

楼主:
tiangua您好!我们的FPGA开发板上的serdes接口标准是,1.4-v pcml。S4 GX系列的FPGA芯片说是有1.4V或1.5V。是不是跟quartus软件版本有关系?多谢!

楼主:
多谢!已解决,修改VCCH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