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库corner的疑问

楼主(2012-08-18):
同一批次同一晶元不同corner都会出现吗?出现概率如何?是不是TT的出现概率最大,成正态分布?还是几个corner出现概率差不多?还是同一批次同一晶元只会出现一种corner?
     目前仿真出现PLL在SSS100度的时候输出不稳定,不知道能不能放过去流片?
     期待大侠路过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2013-02-22):
同问  一直想知道

网友:
内容月经帖,呵呵

网友:
1. 我遇到的经验是大部份在tt,但有时有几会会到sf或fs,端看工厂的制作的稳定性如何, 至于温度就看应用了
2. sometime for yield, the wafer will not set tt corner, it needs to take care.
3. 目前仿真出现PLL在SSS100度的时候输出不稳定
    ==>do you know the reason?

网友:
去查WAT data啊,看是在TT/FF/SS

网友:
"目前仿真出现PLL在SSS100度的时候输出不稳定,不知道能不能放过去流片?"
如果你只是想验证功能,去流片影响不大;
如果要商业用,还是多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