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综合结果中计数器出错的求助

楼主(2012-08-18):
assign KK20 = CON57 ? 3'd6 : 3'd4;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ounter20<=3'b000;
    clk20_out<=0;
  end
  else if(counter20==KK20) begin
    counter20<=3'b000;
    clk20_out<=1'b1;
  end
  else begin
    counter20<=counter20+3'b001;
    clk20_out<=0;
  end
end
代码如上,综合出来结果当CON57=0的时候,计数器counter20的值为:0123456456456456.....
但是clk20_out的输出正确,依然是当counter20为4的时候输出一个脉冲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各位了,这个问题困扰小弟很久了

楼主:
也就是说,counter20的最高位自从变高电平以后再也没变回来。。。。。奇了怪了

楼主:
各位前辈,求救啊。。版主求救啊

网友:
只有这么一部分代码很难分析呀,con57是怎么定义的?综合的话,可以看看综合出来的电路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