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约束问题,求问

楼主(2012-08-18):
有一个clk pin脚,会跑两个时钟20M,和70M。那么在时序约束时应该怎么写呢?
如果写70M,部分只会在20M工作下的路径时序分析不能通过。

网友:
看起来你这个20MHz像是DFT时钟?如果是的话可以用MultiMode + set_case_analysis,分别写两个SDC,用支持MMMC的综合/后端工具分别作收敛。

如果没有那么复杂的模式选择的话,对同一个脚分别create_clock -add两个时钟,再定义伪路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DFT的时钟。是项目中一个比较特别的需求。
只好用第二种时序约束方法,不过有可能false path可能比较多,
很麻烦。

网友:
回复  Timme

    不是DFT的时钟。是项目中一个比较特别的需求。
只好用第二种时序约束方法,不过有可 ...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方便的找到电路中控制模式的节点,还是可以用第一钟方法。

DFT就是第二种方法伪路径太多。。。

网友:
楼主的意思,使用20M时钟和70M时钟的电路会同事工作?不可能吧。
这种case,我觉得单纯约束70M即可,没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全局用70M,然后个别模块用20M也可以,70M在xilinx器件上只要不是很不好的RTL,一般无压力,其他器件就不晓得了。